求助,西门子屏幕选型问题

楼主(2012-07-12):
污水工程,想用SMART1000 工艺流程界面里的变量要100个左右,看到下面的参数疑惑了,求助大家。谢谢
对象 技术规范 Smart Panel
画面数量 50
每个画面中的域 30
每个画面中的变量 30
每个画面中的复杂对象(例如棒图)数 5
模板 有

网友A:
这个屏能满足你的要求
画面数量50乘变量30等于1500个变量,每个画面中的域,也就是你的输入数据和输出数据等也是1500个,如果你想用棒图的显示,在每个画面中可组态5个]我想这样的屏你足够用
这个是西门子的型号,就是编程软件大了点

网友B:
1、我们要求每个画面的变量不要超过30个(好像手册上说是40个)
2、建议你选择TP系列,

网友C:
应该可以用它来做了。可能你的理解问题。
画面数量 50
意思是可以做50个画面,一般系统10多个基本满足要求,画面多了页面浏览就感觉麻烦。
每个画面中的域 30
一般功能已经可以胜任了。多做了域操作起来不一定感觉好(原因有误操作的可能,二个域距离很近,手在触摸时容易误操作)
每个画面中的变量 30
原因同上。
每个画面中的复杂对象(例如棒图)数 5
复杂对象指棒图、趋势图5个也基本够用了,如果不够用还可以做二个以上页面了。
模板 有
如果需要就用。

网友D:
西门子的屏 感觉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