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WINCC

楼主(2012-07-12):
怎样把组态好的文件(bin)放到WINCC里,版本是V6.0的一样,我搞不懂了!请大侠们指点。。。。。。谢谢!

网友A:
不太明白你说的意思哦,组态好的文件(Bin)?
如何你是想把组态好的画面,放到另一个项目中的,可以在项目的GrasCS文件目录里,考到另一个项目的GrasCS目录里。当然变量也要考过来
V6.0 打不开V6.2,V6.2打不开V7.0,就是只向下兼容

楼主:
奥!错了!BIN是SETP7的组态文件夹,
!是这样的,我在家里电脑下了SETP7_300的软件和WINCC软件,在单位复制了项目组态,到电脑了怎么打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