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12):
用一个proface的屏连接一个FX2N 的PLC,在屏里做个数值设定,设定地址是D100,设的值是2.55,类型是16位DEC,总显位数3位,2位小数,范围不限,用D1OO来给T100计时设定时间,这时监视PLC内D100的值为255,计时器总共计25.5秒。不知道为啥?
如果要实现这种0.0几秒的时间设定,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网友A:
楼主你确定要精确到两位小数点吗?

楼主:
看到客户的基恩士的程序资料,有设定成0.00秒的参数,本次把基恩士的换成proface的屏,想试试可不可以做到。另外就是,设定2.55,为啥会计时25.5秒?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到客户的基恩士的程序资料,有设定成0.00秒的参数,本次把基恩士的换成proface的屏,想试试可不可以做到。另外就是,设定2.55,为啥会计时25.5秒?

你的计时器是使用D数据寄存器中的数据为计时设定时间,你输入显示为2.55,但在PLC中D数据寄存器则实际值为255,而你的T计时器需要除以10才是你的实际秒数,所以255/10=2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