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13):
笔记本电脑连不上三菱PLC!(请问是什么状况)
1、COM已在“我的电脑”中识别查出是COM3,在通讯设置上没问题???????
2、GX developer8.52软件编程没问题,通讯线没问题(其他电脑已成功连上??????
3、USB驱动和USB-转232的驱动都装上了。首先USB-转232不能用;用USB驱动时插上USB时按照弹出对话框也加载成功,但是还是连不上PLC。??????

综上情况:无论是(1)连线通讯(2)和不连线进行GX developer“传输设置”---------弹出的结果都是下面的对话框!!!!!!!!!
自猜原因:
1、我刚重装换的Ghost的XP系统,新装的GX developer8.52是不是有什么没装全?????
2、还是Ghost的XP系统缺少那些关键的系统文件对GX developer的连接通讯有影响??????
3、装GX developer8.86能行吗??????-------谁有GX developer8.86的USB驱动和USB-转232的驱动能给我传一下啊Q136118529
                                                                                                    --------------------------------谢谢各位的解答与讨论

机械电子

网友A:
1)不确定,软件是标准版本?
2)没有碰到过
3)usb需要专业的驱动,安装后需要重新启动电脑生效。
软件是标准版;那为什么连线通讯与不连线通讯都弹出如上错误提示啊,呵呵!

网友B:
我的直接插上USB就行了啊
那按过USB驱动吗,呵呵。GX developer一般安装完是没有驱动的。

网友A:
你这样操作试试,打开编辑软件界面,插上通讯线(点击“写入”)。这时系统会提示需要安装的驱动,按提示安装重新启动电脑。
好的 我再试试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