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QD75M4的OPR

楼主(2012-07-13):
QD75M4 进行OPR不是需要零点信号的输入么。。这个信号是从哪个端口输入的。。为什么我看QD75M的手册上的端子没有像QD75P或D那样有个零信号输入端

网友A:
不需要的,
如果选择OPR方式(1):DOG上升沿触发OPR变成蠕动速度,DOG下降沿触发OPR停止,不需要ZERO信号,
如果DOG信号很短,建议用OPR计数2方式
QD75M跟QD75P、D的OPR不完会一样,少了几个方式

网友B:
QD75M都是光纤了,就用上限和下限还有原点就OK了
QQ:5694567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