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13):
我用的压力传感器量程(Range)是:0-10MPa,   输出(Output)是 :4-20mA;   中间串联了一个250欧姆精密电阻,使用EM235模块采集电压信号,DIP开关设为0-5V输入。

这样的话,是不是我采集到数字量6400,对应的实际压力值为0MPa,采集到数字量32000时,对应实际压力值为10MPa。然后采集到其他的数字量时,计算公式为

【(VIW0-6400)/(32000-6400)】*10+0    MPa

因为第一次用S7  200采集模拟信号,心理不是很有底,所以想跟各位前辈请教下,谢谢了。

网友A:
这样编写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B:
电阻不是串联,而是并联。编程思路是对的。
呵呵 ,是并联的,我就是把电阻两脚直接插到A+,  A-上的

网友C:
先量一下模块的电压,再看一下程序是的地址是不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