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d700变频器怎样与电脑通信?连接线的型号是什么?

楼主(2012-07-13):
d700系列变频器只有网线接口,但是不能用网线与电脑连接。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A:
买个232转485的就解决了,INV网线口其实就是485线口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