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13):
最近做一台设备
要求  三相电机控制的机构垂直方向来回运动,幅度大约10cm,速度可调,抖动次数0——30次/分
电机200W,用PLC+变频器控制,
请问大侠们 变频器能满足这样的要求吗?
还有请问 三相电机正转和反转之间允许的时间最小值为多少?

网友A:
往复运动10cm可用曲柄滑块机构来实现,就像牛头刨床,电机可单向运转,只要调速,控制简单,电机还不会坏。

楼主:
现在因为机械机构已经成型,很难说服机械设计再更改零件。你说的方法是可行的,下次设计时采纳。
但是变频器控制能满足吗?还有正反转之间的时间间隔最小为多少呢?

网友B:
这个很简单,用变频器的正反转控制端子就可以,正反转之间的切换时间一般设为0.3-0.5即可,加减速时间可以设为0.01S

网友C:
正反转那么频繁,要加制动电阻的,可怜的孩子,希望你的变频器别爆炸.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D:
用步进电机试试。

网友E:
对生产节拍有没有影响?如没有,建议换向间隔久些

网友F:
完全可以没有任何悬念!看了楼上各位的言论,个个都是“菜鸟” 。只有3楼基本说上点子!至于楼主所说正反转间隔时间,只要有停的动作任何时间都可以实现!

网友G:
如果频繁的切换方向,并且你的制动惯量大小俺们也不知道,建议你换伺服电机,在响应性上面会好很多。如果想用伺服的话,请与站长联系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完全可以没有任何悬念!看了楼上各位的言论,个个都是“菜鸟” 。只有3楼基本说上点子!至于楼主所说正反转间隔时间,只要有停的动作任何时间都可以实现!

我覺得各層講的都有道理,短距離正反轉,24小時不間歇運行,對設備是個考驗,馬達容易發熱,機械部份也容易壞。如果速度慢倒無所謂

网友F:
看来你也没有多少现场经验哦。现在变频器性能和匹配马达性能厂家已经做到很好了。我从事输送设备(比如升降机)编程10年,笔记本产线/显示器产线升级设备往复运动24小时均不停,除了机械故障,电气控制完全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