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随机配方”的问题

楼主(2012-07-13):
现在需要用触摸屏,输入一个文件名,然后再输入10个数据,保存起来,要求可以输入200组以上,而且再次使用其中一组数据的时候,直接输入文件名,就可以将数据调出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方案或者思路可以探讨的,我用的是NB7的触摸屏

网友A:
屏一般都有配方功能,可以问一下应当可行

网友B(2012-08-17):
不用触摸屏的“配方功能”,PLC一样可以实现
美好生活,美好人生

网友C:
可以用PLC写个程序,在屏上可以更改和调出每组数据。。。。

网友D:
屏上和PLC都可以做到此功能的。
屏上是做配方
PLC做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