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mr-e遇到问题求助

楼主(2012-07-13):
伺服参数被别人误改动,还不知是那个参数。伺服只有前进没有后退。是那个参数被改了?

网友A:
看看脉冲形式,运转方向设定有关的参数

网友B:
最有可能的是选择CW/CCW 和脉冲+方向的这个参数被更改了。
QQ:569456723

网友C:
可能是pause脉冲和sign方向脉冲被改了。

网友D:
2楼正解

楼主:
问题在参数41被改动,由0111变为0011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