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运动控制程序的最高境界

楼主(2012-07-13):
三菱PLC运动控制程序的最佳架构是什么样的?在一个子程序里即有自动程序,点动程序,又有动作监控,大家来讨论一下

网友A(2012-08-18):
怎么什么都没有

网友B:
你要说啥呢,没看明白。

网友C:
在哪儿呀!

网友D:
不知所云!

网友E:
我以为可以看看实际的东东呢...

网友F:
你就是最高境界了

网友G:
怎么下SFC程序,SV22虚摸式,其它的都能下,如机械程序,伺服参数,谢!

网友H:
光说不练啊,东西摆出来撒

网友I:
首先,对于一个PLC控制的自动化设备设备,自动程序、点动程序、手动程序、动作监控、初始化、断电继续、空运转等功能,都是必要的组成部分;
其次,自动程序可能会涉及到不同的运行Model;点动、手动程序须要做好互锁、防呆、防错;
再次,动作监控一般是通过触摸屏与PLC进行关联来实现监控的;
最后,你抛出“架构”这么高深的讨论话题,自己却没有任何内容;
一切都让人很是迷茫,所以,LZ你就是个二货!
鉴定完毕!

网友J:
11楼高
实在是高

网友K:
描述:1.Motion Sv22 实模式控制程序
描述:2.自动或者手动条件满足时,PLC执行2号CPU程序命令
描述:3.点动JOG程序与互锁
1. 造价贵, 程序复杂, 当然这样的设备自动化程度更高, 生产更稳定.
2. 调试难度大, 数据量多.
3. 一般公司不会购买这种高程度的自动化设备.

网友L(2012-09-18):
你这是纸上谈兵啊 高实在是搞

网友M(2012-12-06):
没看明白

网友N:
空就是最好了

网友O:
kankan
新手上路

网友P:
表示没看明白、、、

网友Q:
骗回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