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13):
电机转速2730转,用变频器控制,启动电机时,观察变频器显示频率为45HZ,这时电机的实际转速为多少,谢谢,有没有公式计算的。

网友A:
r=60f/P*(1-s)
r是转速 ,f是频率,P是极对数,s是转差率!
QQ32135553

网友B:
1楼正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A:
r=60f/P*(1-s)
r是转速 ,f是频率,P是极对数,s是转差率!

一楼很强大

网友D:
谢谢楼主的问题!
  谢谢一楼的回答!

       Ctrl+C  and  Ctrl+V
QQ:569456723

网友E:
引用 网友A:
r=60f/P*(1-s)
r是转速 ,f是频率,P是极对数,s是转差率!

怪怪的喔
60*50/2=1500rpm樓主的是2730RPM
4P電機應該是1500RPM(50HZ,在無損失時轉速)
2P電機應該是3000RPM(50HZ,在無損失時轉速)

記的公式應該是   r=120f/P (120*50HZ/2=3000RPM)
樓主在45HZ時電機轉速  120*45/2=2700
這是在無損失時計算出來,還要簡掉損失

网友F:
R=120*F*{1-S)/P
    R转速    f频率  s滑差率   p电机级数

网友G:
引用 网友A:
r=60f/P*(1-s)
r是转速 ,f是频率,P是极对数,s是转差率!

bucuo

网友H:
标记下有用

网友I:
转差率s,又该怎么计算得来,还是电机已给出的参数?

网友J:
学习来的,一楼的靠谱

网友K:
喜欢工控

网友L:
n=60f/P
wananjushi

网友M:
新人来学习得

网友N:
2730::50=X:45...X=2457

网友O:
2730*(45/50)=2457

网友P:
其实我认为你就用电机转速*45/50得你你所在速度的实际转速,当然45仅代表你目前工作的频率

网友Q:
电机转速2730R/M,是指按额定频率运行时候,理论转速可以达到2730转每分钟;
撇开其他的不考虑,假设电机额定频率是50HZ
那么就有关系式 50HZ-------2730
45HZ-------*****
可以知道变频器输出45HZ时候,电机的转速是2730X45/50=2457转/分
记得这个是直接算法,没有考虑其他的如减速机什么的

网友R:
15/16/17/18楼的几位师付都说得很对

网友S:
线性关系:45/50*2730=2457

网友T:
做个记号学习先,电机转速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