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不能与PLC通信?

楼主(2012-07-13):
重装系统之后安装了GX Works2软件,里面好像带有USB驱动程序,却电脑与PLC通信不了,怎么办?

网友A:
编程线驱动连PLC重装一下,模式设一下

网友B:
GX works USB 驱动在那个位置啊,我怎么没找到哎。麻烦帮忙提醒下.

网友B:
楼主指导下,大家一起进步!

网友C:
编程线的驱动程序重装一下,在重新设定COM口号码

网友D:
编程线的驱动程序重装一

网友E: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