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见过这种设备

楼主(2012-07-13):
寻图纸

网友A:
看着好复杂啊

网友B:
说下用途,好找些

网友C:
有油路系统?车床?

网友D:
看看设备铭牌上面的有没有生产厂家的联系方式

网友E:
你要做什么,改作控制吗

网友F:
做什么用途的?

网友G:
应该是进口的老设备。

网友H:
像机械加工设备啊
wananjushi

网友I:
这种老设备一般都不会有图纸,只有你自己重新做一人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