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13):
现有一三菱伺服驱动器型号如题目所列,伺服驱动器和电机都是三菱新品。
机器已经使用半年出现此故障。
检查参数设置是正确的。延长加速时间后可以运行。
缩短加速时间后则出现报警,出现报警是伺服电机即将定位完成时。
电机和伺服驱动器及电源线,负载线都更换过。
电机空载时也是同样现象。
现在唯独刹车电阻未更换。
请教各位有没有遇到过此类故障!!!!!!!!!

楼主:
此帖子要沉了。没人遇到此类故障吗?

网友A:
碰到过。是过负荷造成
已将电机和负载脱离,还是报异常。
  • 下载积分:+2(雪花飘飘) 谢谢啦

网友B:
    试用过手动调节增益嗎 改变增益参数和负载惯量比看一下
    增益和负载惯量比未手动设置。试试先
  • 下载积分:+2(雪花飘飘) 热心助人,祝好人常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碰到过。是过负荷造成

    电机和负载已经脱离,但同样出现报警。

网友B:
    PA02制动电阻,PA08是0001自动调节模式1改為0002自动调节模式2,另外PB06轉動慣量比調節為10以上慢慢調大直到滿意為止.如果電機轉速在2000R/M以上PA09也要设置.制动电阻是马达停车时消耗能量的要列为第一个要怀疑的对象,有的话想办法搞个新的换了先 ,应该能好
  • 下载积分:+2(雪花飘飘) 热心助人,祝好人常乐

网友C:
    学习学习。。也见过这个问题。

网友D:
    如果是停机时出现的话,是制动引起的,如果是运行中出现的话,就是驱动器问题了 ,是启动的话,那是参数的 问题
    是在定位即将完成时出现报警的。

楼主:
    问题已解决:在伺服驱动器P1和N接线端子上外接一个大容量滤波电解电容,
    在P1与电容连接点串接一个热敏电阻,在用万用表量取此热敏阻值显示为无穷大。
    更换此热敏电阻后定位准确而且经过长时间试机均未发现异常。

    应该是报AL33过电压警示,为何能报AL32过电流警呢?

网友E:
    AL 32 过流报警   加速过流很正常的   你说的对调整加速时间
    还有就是看一下停车的时候伺服是否抖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