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A1SJH CPU如何设置A1SJ75M1定位模块参数?

楼主(2012-07-13):
三菱GX-Developer 如何分配远程IO和数据区呢?哪个手册有?如果用A1SJH CPU挂一个定位模块,地址需要再手动分配吗?
我有个马达用A1SD75M1走SSCNET通讯无法励磁,不知道什么原因。已经输出了PLC准备信号和使能信号。起始地址是X40,分别控制Y5D和Y55输出了就是不能使能,X40也没有看到ON。

楼主:
控制定位可以监控错误代码,538或者是108,X4A有错误检出信号。不知道为什么就没有AD75的准备信号X40 ON。AX1上我接了限位信号和原点信号,马达是绝对式的,当作增量来用了。控制会原点会出现以上错误代码。客服说需要检修,A太老了,大家有其他建议没?

网友A:
一般SM403.................Y40(ready)
.......x40............Y41(全轴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