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偏差计数清零的问题

楼主(2012-07-13):
今天遇到一件怪事,如果回原点后PLC输出偏差计数清零信号到伺服,伺服显示的接受脉冲个数会少10个左右,并且会让下一步的原点偏置位置减少,不输出清零信号则不会少,位置也不会变化,M8029和伺服定位结束两个信号都用了,是不是定位完成信号在允许偏差范围内就会输出,那么就会提前置ON,而导致plc脉冲发送完成,而伺服没执行完成但又在允许范围内,这时输出清零信号导致接受个数减少的呢 求解
下载积分:+1(a442713626)

网友A:
可在M8029是串入<脉冲发送中标志>M8147或M8148

网友B:
直接绝对位置不就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