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位置模式下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2-07-14):
请问大侠。三菱在位置模式下,在Y0或Y1发脉冲过程中,就是执行这条指令中DDRVA D200 D300 Y0 Y3把这个指令的D300里面数值改变使他速度改变,可以吗?这样做会出现什么异常情况吗?

网友A:
在执行这条指令时 修改该指令中的参数不会有任何变化 直到下次执行该指令时修改的参数才有效(以上说的是三菱PLC的指令处理方式并不是伺服驱动器)。
下载积分:+1(刻骨铭心) 热心助人,祝好人常乐

网友B:
不会变化....下次执行时才生效......试过.............
下载积分:+1(刻骨铭心) 热心助人,祝好人常乐

网友C:
1楼和2楼说的对
下载积分:+1(刻骨铭心) 热心助人,祝好人常乐
QQ:569456723

网友D:
学习了,
喜欢工控

网友E:
下次执行时才生效
下载积分:+1(刻骨铭心) 热心助人,祝好人常乐

楼主:
追问一楼二楼,假如我想让它到达位置前要减速,怎么做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追问一楼二楼,假如我想让它到达位置前要减速,怎么做呢?
此指令本就自带了减速。加减速时间在D8148中设置.
下载积分:+1(刻骨铭心) 热心助人,祝好人常乐

网友B:
这条指令已有加速的了.....如果你想修改可以在编程软件里改动一下或是在指定加减速寄存器里改.....
下载积分:+1(刻骨铭心) 热心助人,祝好人常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