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配置

楼主(2012-07-14):
安装各种电气设计软件的电脑需要哪些基本配置啊?

网友A:
CPU I7
RAM 32G
Hard disk 256G SSD + 2TB
LCD 2880X1800
这个我想应该能爽一点,嘿嘿

网友B:
一般配置就可以啦,用不着这样吧

网友C:
请问一楼250G SSD固态硬盘多少钱
32G RAM多少钱
说的也太不现实了!

网友D:
现在市面上的电脑,那个配置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