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14):
一台12米龙门保存,用欧陆590+270A直流调速器控制,现在出现以下故障:前进低速时工作台抖动前进,调速器显示“过电流跳闸”,速度高时正常;后退时调节给定电位器时,稍微一动,电压就达到460伏以上,电动机出现一声异响后,电柜总电源开关跳闸。请教到底是调速器故障还是电动机故障?多谢了!

网友A:
引用楼主zhuoer-w于2012-07-14 10:19发表的 欧陆590+直流调速器故障求救 :
一台12米龙门保存,用欧陆590+270A直流调速器控制,现在出现以下故障:前进低速时工作台抖动前进,调速器显示“过电流跳闸”,速度高时正常;后退时调节给定电位器时,稍微一动,电压就达到460伏以上,电动机出现一声异响后,电柜总电源开关跳闸。请教到底是调速器故障还是电动机故障?多谢了!

检查斜率加速时间参数;电流环调谐百分比参数;启动弱滋试试看;

网友B:
查查可控硅和编码器有没有问题,估计是可控硅坏了

楼主:
可控硅已更换了两个(明显是烧了),但故障仍然存在,其他可控硅测着也没有问题?

网友C:
呵呵,驱动电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