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GT01通讯

楼主(2012-07-14):
我有一条编程线,可以与松下PLC通讯,但是就是不能与松下GT01通讯,请问松下GT01与电脑通讯是要用专用电缆的吗?还有能做吗?

网友A:
看你是什么电脑了

楼主:
什么什么电脑?就是普通的笔记本

网友B:
afc8503,我刚买了一条,用着不错

网友C:
用松下PLC的下载电缆就可以的 如果通信不上就可能是你软件的参数设置问题了
蓝景自动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