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14):
第一个画面,蓝屏显示Boot.cfg file PROJECT Error

第二个画面,灰色显示
Start up error :boot .cfg
please download the runtime system from the editor.

型号:AGP-3400T Rev-4以上          故障发生:使用lan通讯,试了好多次,程序下下来了,修改以后,上传,结果上传超时,HMI复位后就显示以上内容了

网友A:
引用楼主wu880110于2012-07-14 12:07发表的 求助:proface开机报错(Boot.cfg file PROJECT Error)急急急 :
第一个画面,蓝屏显示Boot.cfg file PROJECT Error

第二个画面,灰色显示
Start up error :boot .cfg
please download the runtime system from the editor.

使用USB數據線重新下載一次看看

网友B:
这个问题断电隔几分钏就可以解决的,曾经也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