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
求助,S7-200与RS485采集模块的通讯!

楼主(2012-07-14):
工厂有个供水项目要改造,泵站离控制柜60M,控制柜离中控室120M。控制柜要采集水泵电流、电压还有泵房管道压力、水温,使用S7-200的PlC,如果要把所有信号都引到控制柜的模块上布线太长了,还都是地埋线,以后维护都费劲,最关键的是现在市面上流行的电量采集模块都是RS485通讯的,现在想通过S7-200的PlC通讯口把远程采集模块的数据读进来,哪高手有做过,希望能给个例程,有偿提供也可。

网友A:
你的仪表如果是走modbus rtu的话,可以直接调用库函数,用里面的modbus master指令,帮助里面有详细的使用说明
图片是我写的主站程序 [upload=1]

网友A:
图片第一次没有上传成功

楼主:
谢谢lmxwin,再学习一下硬件手册。

网友B:
软件里有BUS的库,你调用一下用就可以了,在找一个BUS通讯软件测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