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西门子EM253 位控模块 三菱伺服驱动MR-ES 电机不转!

楼主(2012-07-14):
各位大神 你们好。 我现在遇过到了一个难题就是 我用EM253控制 三菱伺服驱动器MR——ES
但是当P0口 发送脉冲的时候发现电机根本不转。 我的接线方法是 T1 PG 接同样24V 正电源, P0与PP对接
我测得 当我不发送脉冲时,P0口电压为23.7V 发送脉冲时 为12.5V( 我用Q0.0 发送脉冲(原型) ,Q0.0 接PG PP接地,测得Q0.0 发送脉冲时的电压为18V ) 小弟十分不解,到底是什么原因到底电机无法转动?
不知大神是否遇到类似情况 ,告诉我 啊! 不胜感激!

楼主:
附上两张电路图,是西门子 和三菱驱动器的

网友A:
MR-ES驱动器的参数需要设置,p21:脉冲输入形式,
p41:输入信号自动ON选择(设置正反转限位和伺服ON信号)。
你好 这两个参数我都设置了 我设置了参数21 参数41我都设置了啊
而且我用Q0.0 输出的脉冲代替EM253的P0 电机就转了,但是用p0 电机就转不了, P0 口也亮了啊

网友B:
支持楼上的观点
办理400电话彰★显企业实力QQ979300724

网友A:
建议你用P0+,p0-这几个差分驱动的端子来控制。
P0+接PP,p0-接PG。
P0+接NP,p0-接NG。
这样试一下看看吧。EM253我也没有使用过。集电极开路型的如果电阻匹配不好会无法驱动的。
西门子EM253 位控模块 三菱伺服驱动MR-ES 电机不转!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