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问一个关于三相异步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2-07-14):
我的电机今天一看在接线盒里流出一些油来,是齿轮油,电机带动减速机,减速机油封坏了油流进电机堂里了定子里面全是油了,听说用稀料洗洗就能用,我怕会不会把定子绕组绝缘漆给破坏了,请各位高手给予介绍
小磊

网友A:
这个油应该没多大的关系的~~~~~~~~~~~

网友B:
应该没事

网友C:
直接用压缩空气吹吹就行,或者你用汽油/稀料之类的清洗之后,最好重新用绝缘漆处理烘干。

网友D:
支持楼上的,整过后多晾一下,等彻底干的!
QQ32135553

网友E:
把电机拆开,用水管冲洗,再烘烤,再刷一遍绝缘漆就ok。

网友F:
别用水洗,最好用无水乙醇,或汽油洗洗,烘干后量下绝缘电阻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