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帮忙

楼主(2012-07-14):
(无正文)

楼主:
Q系列PLC

网友A:
都Q系列还不会啊?看你要求怎么动作了

楼主:
5个点都是单独动作的,就是5种不同的产品放在不同的位置,取料点都是在原点。
请楼上的帮忙,谢谢!

网友B:
用QD75控制的吧?既然5个点分别用按钮给信号的,那就直接接收到定位信号后把相应的定位地址和运行速度丢到对应的BFM中(如K2006、K2004),然后再给出轴启动信号就好了啊……

网友C:
先回0位,其他的点走绝对位置控制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