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贝加莱PLC电池型号

楼主(2012-07-14):
请教贝加莱PLC电池型号,我的PLC是2003系列的,CM211,现电池电量低,断电内部程序一些数据就复原了。我想买一个电池,但不知道型号,特请教?另外,怎样更换才不会损坏程序?谢谢

网友A:
在PLC通电的情况下更换吧,那种电池应该是可充电的!
QQ321355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