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求助

楼主(2012-07-15):
请教 伺服电机编码器的线数是什么意思?多少位又是什么意思?线与位能不能用作同一个编码器解析度的单位?总以为线数是针对增量式编码器而言,多少位是针对绝对式编码器而言。但不敢确定 请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A:
线数和位数并不能区分是绝对值还是增量的编码器。通常伺服电机用的都会是单圈绝对值17位的编码器。这种编码器的线数是32768P/R加符号位。至于其他的类型要看说明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