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变频器不同频率的控制

楼主(2012-07-15):
两台都是施耐德AT71变频器,通过同一个PLC信号控制,怎样实现两个变频器不同的速度?

网友A:
AD /DA模块,模拟量输出,每个变频器设定不同的站号。

网友B:
MODBUS通讯给定

网友C:
不管你用通信还是模拟量,都只要分别给两个变频器独立给定就行了
QQ32135553

网友D:
这个还是MODBUS要准确。

网友E:
加块连动板OK!

网友F:
晕!!!人家要不同的速度。两台变频器设定不同的最高频率就行了。干嘛把简单的事情搞复杂。社会主义建设指望你们就完了

网友G:
你是用固定的频率吗?如果简单的,那就是外部(PLC)启动,频率直接在变频器上设置。

网友H:
我想的话,可以加8脚继电器控制(主要是目的;是看各速度的信号有无),用PLC信号线直接连接变频器也可以,就你的程序怎么写的了。但变频器参数也要调节(可根据你的需要)

楼主:
plc先要采集其他设备的信号(速度变化),再通过同一个0~10V输出信号同时控制两台变频器。我现在需要的是两台变频器我可以根据需要变化不同频率。不知道调整增益行不行啊?

网友I:
调整变频器的增益有用的

网友J:
常规的做法可以考虑通讯控制,2台变频器的站号ID不同,在PLC那边做区分即可。
看了前面网友的回答,貌似都没有明白你的用意,这跟你的表述不够具体有关系。

网友K:
表达的不清,不知道你要怎么样的两个不同速度。

网友L:
通信的方法

网友M:
不明白,你说得不具体

网友N:
如果不需要调速直接控制变频器的多速就行

网友O:
用两块DA模块

网友O:
变频器只是设置基本参数,调速模拟量要在PLC上设置。

网友O:
要看你用的PLC 编程手册咯!

网友P:
设置多段速不就行了吗
好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