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15):
使用S7-200时间不长,有个问题一直很困惑:在S7-200的编程中编写子程序的数量越多是不是运行周期越长? 在子程序中使用使用计数器和计时器,并且对这个子程序高频率调用会不会使内存出错——我写的一个CO2回收吸附干燥塔再生程序中对各阀门控制编了一个手/自动无扰切换的子程序,程序检查没问题,但是自动运行时老有一两个阀门动作不正确,怀疑是子程序调用结束后未自行清理内存,上次调用的内存残留数据对后面调用结果的影响,我将程序发上来,请指教,谢谢了!
附件: 再生吸附系统20120715.rar (15 K) 下载次数:74

楼主:
路过高手留步!

网友A:
我打开的时候 报错  有一个无效的调用

楼主:
不好意思啊,把未修改完的传上来了,已经重新上传请看一下,同时发现在调试的时候有个问题,个别触点(V)主程序调用的子程序输出为ON,但在接下来进入别的子程序调用时却为OFF,中间再没有其它有效调用和状态修改,不知为何?

网友B:
看三楼说 ,我觉得是出现双线圈了,,程序只有你调用才执行扫描,不一定越长时间用的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