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空压机经常烧坏接触器,紧急求助~

楼主(2012-07-15):
近期空压机经常烧坏接触器怎么回事啊?
我公司使用的是巨霸GX200300型活塞式空压机,马力20HP/15KW,使用的接触器是正泰380v 4011型接触器,电流40A,热继电器是正泰JRS1-40~80,30A-40,现在的情况是换上一个接触器使用不到一天就烧坏,一般都是触电烧坏,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请各位老师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A:
那就换一个好一点的接触器,或者电流大些的接触器
QQ32135553

楼主:
该换多大电流的接触器啊?

网友B:
用6011的接触器试试,另外要检查一下机器的自动加载系统是否正常,要保证机器启动的时候,机器是在没有加载的工况下。

网友C:
把接触器换成60安的

网友D:
换60安接触器

网友E:
看看是不是启动频繁,或哪里漏气,也有可能是那压力控制开关不行了,造成接触器乱跳打火烧坏。

网友F:
应该考虑灭弧啊!

网友G:
考虑用大一点的接触器

网友H:
看看压力开关正常不,一般4公斤启动,8公斤停止。还有就是看看压力开关的排气装置是否正常,正常情况8公斤关闭时排气阀自动将高压管内的气压排出减少下次启动的冲击。

网友I:
换大点的接触器试试

网友J:
检查压力开关、机械负载。

网友K:
频繁启动造成的。从这里找原因吧。

网友L:
引用 网友K:
频繁启动造成的。从这里找原因吧。
我也这么认为,毕竟15KW的40A 的接触器应该是够过的了

网友M:
换个大于40A的试试!

网友N:
应该是止回阀有问题,这样造成空压机是带负荷启动。所以烧接触器触点。你看一下空压机停机后,压力开关处是否有漏气。

网友O:
带载起车不仅烧接触器,还很容易烧电机,赶紧查找原因,对症下药。

网友P:
你的空压机是到压力停电机的吗,还是带开启进气阀卸活的。或者双重保护的,要是双重保护的,尽量不用频繁启动电机这个保护
互相学习

网友Q:
检查压力开关

网友R:
应该是止回阀漏气,使气缸里气压太高,导致启动电流太大所致

网友S:
换压力开关
永远的菜鸟

网友T:
看一下单向阀有没有坏或看一下是不是控制接触不好引起频繁起动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U:
因为15KW空压机启动电流很大,120A以上,如果空压机的单向节流阀不好用,那启动电流持续时间会更长,这样接触器的触点肯定是受不了的,如果启动在频繁一些,那结果会更糟糕,所以建议更换更大规格的接触器,比如60A
干到老,学到老

网友V:
三楼正解,应该看一下工况,钳形表卡一下开机启动电流。

网友W:
应该是压力开关不太好造成的,咱也遇到过,不过不是一天一个,要几天的。

网友X:
活塞式空压机震动大 把接触器移到外面 就好了

网友Y:
15KW的电机30A左右的额定电流,应选主触头等于或大于2倍的额定电流的接触器

网友Z:
测一下电流就知道了

网友AA:
我推荐改造成变频器控制 用恒压控制,主要的问题是单向阀漏气。
博采众家之长,学无止境!技术水平提高之速度莫快过于大家的相互探讨和学习。鑫创科技
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与您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