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人什么叫高频电源

楼主(2012-07-15):
请教高人什么叫高频电源,在金属表面处理中高频的能达到节能目地吗?

网友A:
具体叫高频脉冲电源。一般用于金、银等重金属的电镀。一般镀几MS停几MS,不仅节约金属材料,还能得到闪亮的表面处理效果!

网友B:
高频电源一般用于高频淬火、电镀

网友C:
线切割也是高频脉冲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