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TA985 程序下载后无法自动弹出设计好的画面

楼主(2012-07-15):
屏幕显示为“Check communication (Cable, Comm.Drv, Data link module)"
请高手们不吝赐教,不胜感激

楼主:
用的是GT2 编程,笔记和触摸屏连接采用一根RS232和RS232转USB线连接,去年同样的硬件没有出现类似的问题,怀疑是设置上的问题,另外,985如何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A:
我也想知道,会不会是因为你没连接PLC呢?

楼主:
虽然印象中不必先连PLC,但我也试过与PLC相连,还是没效果

网友A:
帮顶下,找到原因请公布一下

网友B:
要連PLC的,或連電腦模擬測試,不過GOT1000的電腦模擬軟件我沒有。G0T900我用過電腦連線模擬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要連PLC的,或連電腦模擬測試,不過GOT1000的電腦模擬軟件我沒有。G0T900我用過電腦連線模擬
要用什么软件模拟啊?GT Simulator2可以么?

楼主:
谢谢。类似模拟软件GT simulator2都用过,所有程序在电脑中都模拟过,是没问题的

楼主:
实践证明GOT和PLC相连不是必要条件。没用到过这样的情况么:很久没用GOT,某天通电打开,自动弹出之前的程序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实践证明GOT和PLC相连不是必要条件。没用到过这样的情况么:很久没用GOT,某天通电打开,自动弹出之前的程序图
[/quote
我手上有一个GOT960EBA和你一样,下载上载用户监视画面数据都有,就是没办法自动转到用户画面。

楼主:
对,是这样子的情况,GOT里面的画面都能上载到电脑上,因此,通信电缆的问题应该是不存在的,只能是OS、驱动和屏主板等的问题

网友A:
但是自检没发现有问题,触摸也有反应,我想应该还是要连接PLC可能才有

网友A:
经过验证,接PLC就有了,设计好的画面自动弹出来。说不接PLC也可以的高人可以讲讲怎样会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