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支持哪个版本的cx-programmer

楼主(2012-07-15):
我新买了台笔记本用的是win7不过就是不支持cx-programmer好郁闷哦 大家帮我看看要怎么办 还有就是cx-one4.03和cx-programmer9.3有什么区别 谢谢大家啦!

网友A:
Win7 32Bit OS 支持 CX-Programmer V8或以上版本。
CX-ONE4與CXP的關係猶如 微軟的OFFICE軟件與Execl的關係。

网友B:
装好之后,如果不行,可以在线升级的,我的就是这种情况

网友C:
CX-ONE4就可以,和XP系统没什么大的区别。我在笔记本上用过的。

网友D(2012-08-14):
我的用WIN732位操作系统一切正常

网友E:
WIN764位操作系统可以吗

网友F:
CX-ONE 4.0 win7 64位可以

网友G(2012-10-17):
我安装的7.1可以用,没问题。西门子的要SP9才能在W7使用,SP8可以安装但是不能通讯

网友H:
WIM7 32位的7.3 ,7.1 ,ONE-4.24都行

网友I(2013-01-09):
7.3的,我一直在用。

网友J(2013-03-22):
CX-ONE里面包含CX-PROGRAMMER,我用的是WIN732位的 ,可以安装CX-PROGRAMMER,以及CX-ONE4.0
承接工控项目,成套安装

网友J:
你直接安装CX-ONE就好了 它包含欧姆龙很多编程软件的
承接工控项目,成套安装

网友K:
下个新版的 cx-one4.26 肯定可以的 支持win7 64b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