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请教个QD75MH的问题?

楼主(2012-07-15):
PR108.自动协调响应
常常设置回应为自动调整(自动调整模式有效的情况下)。
根据机器的强度选择最佳回应。 机器强度越高,反应速度越快,(这后面的翻译不好,请求高手帮帮忙翻译。)并帮我解答其含义,或者举个例子。

楼主:
曾经我这里有个伺服用了一段时间后,就开始过载,但是只调整了这个参数,从11:32.9HZ改成10:29.2HZ就好了。其中的比例是什么关系!

网友A:
应该理解为:机械刚性,越大响应越快!
为什么硬度大,响应调大点。那个符合就会小,这种调节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