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化系统控制柜中什么是一次线和二次线

楼主(2012-07-15):
跪谢111111111111

网友A:
一次线是电源动力线。二次线是控制线。

网友B:
同意楼上。相对于一个控制系统来讲(非电力配电柜),控制个系统。理论来讲都是对信号进行处理,然后驱动执行机构或动力机构。像电机,风机,水泵等等。所以就分成了一次线,二次线。也就是我通常说的,主线与控制线。主线就是给电机供电的。控制线就是像开关与中继,交流接触器线圈组成的这些线路。
热心助人,祝好人常乐
下载积分:+3(dl2006) 热心助人,祝好人常乐

网友C:
2楼讲的很好。基本上一次就是动力线,控制线就是二次线
旨在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