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三菱编程软件有的注释显示4行有的只能显示2行

楼主(2012-07-15):
如题,是设置问题吗求解

楼主:
纳闷,显示四行的注释能写入30个字符,显示两行的只能写入16个字符

网友A:
在软件上设置的

楼主:
软件上有四行,但是是灰色的不能选择

网友B:
这个要分PLC的系列型号的。

楼主:
型号一样,只不过是,显示四行的是japannes读出拷给的,显示两行的是自己去机器上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