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LOGO编程电缆和编程口

楼主(2012-07-15):
1。西门子LOGO 6ED1 052-1FB00-0BAB和西门子LOGO 6ED1 052-1FB00-0B0A这两种型号的PLC用什么型号的编程电缆
2。西门子LOGO的编程通讯口在硬件什么位置,我怎么没找到?
谢谢工控网,工控伴我长!

网友A:
LOGO!面板上左上角有一个小盖板,也就是存储卡、电池卡或存储器电池卡位置,抠下来,编程线型号是:6ED1 057-1AA00-0BA0

楼主:
谢谢了,版主,小弟跪谢
谢谢工控网,工控伴我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