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S7-222怎么与编码器连接?

楼主(2012-07-15):
请教
要测量转轴转速,可否用S7-222 加 编码器 来实现?
编码如何选型,如何与S7-222连接?有什么注意事项?
对编码器脉冲数如何编程,用普通计数器就行 还是 要用高速计数器?
请各位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A:
组态高速计数器,然后计算.

网友B:
《S7-200系统手册》第六章,高速计数器指令有详细介绍,编码器选用PNP型

楼主:
NPN 的行不行?

网友B:
电流可流过就行

网友C:
NPN的不行,西门子的输入规定了只能是高电平!

网友D:
高速计数器那一篇里面有 高速计数输入通道占用情况的详尽描述,楼主可参阅
我的微信:Yang17391879486 真心交朋 认真做事情,言必行,行必果,可承接PLC编程调试、C#上位软件开发、自动化设备研发!

网友E:
NPN也是可行的!

网友F:
编码器输出频率信号,方法一 直接和PLC连接,读取脉冲信号,再处理,
方法二 加一个频率转电流的模块,把频率信号转成电流信号,然后接入模拟量模块,接下来你知道咋弄了吧

网友G(2012-08-17):
谢谢各位。路过进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