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400问题?

楼主(2012-07-15):
我们公司有一台s7-414-3xj040出现报警,ifmif红灯一直再亮,extf红灯一直再闪,哪位师傅能帮我分析一下问题在哪里?电源模块的24v和5v正常!

网友A:
在线查看故障缓冲区,根据指示灯查找故障,EXTF指示灯红色代表:外部故障,就是非cpu本身的故障,检查你的存储器接口子模块1故障

楼主:
谢谢版主!我怀疑是内存卡与cpu之间有问题?这个我没软件也没程序,只能让厂家搞了。

网友B:
连接通讯,上载。
在线,诊断,看信息。

楼主:
十分感谢wwcwwc ,哪里能下载s7-400软件软件啊

网友A:
本站的资料下载区,或者看置顶贴,本分区就有免费下载的,STEP7软件,300/400都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