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软件怎么用不了

楼主(2012-07-15):
如题,本来,今天在家园里下了一个资料结果要8.86版本的,就在官网上下了了一个,把之前的7.6版的卸载了后,安装就不能初始化了,请问是什么原因

楼主:
如上图现这两个提示

网友A:
软件打开报错或者不能新建工程,是操作系统原因,例如精简版之类的。
出现COM口错误,是设置原因,例如设置了运行中写入模式等。

楼主:
可是我是什么都没有设过啊;也是三菱官网啊

网友B:
我的这个版本也是COM错误,汗

网友C:
我也遇到过一模一样的问题,可能是电脑系统文件丢失。先用360急救箱急救一下系统。如果还是不行就重装系统。

网友D:
卸载时把系统文件误删.不少软件都有此类BUG.

网友E:
我在家园下的v7.08版的 好用

网友F:
卸载后再装就出现 初始化失败 我的也是这样,不知如何解决?

网友G:
系统兼容问题的,装个新的系统什么都解决了

网友H:
还是重新装系统吧,用纯净版的ghost,可以使用

网友I:
不用每次都装高版本,适合的就行,新版本有的并不好用

网友F:
重装系统后还是不能用啊,仍然是 初始化失败

网友J:
看这里: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25811.html

网友K:
我也遇到过一模一样的问题,

网友K:
但是能正常使用7.08版本的软件

网友L:
把杀毒软件关了再安。因为我们用的都是破解版,它本身就是一个病毒,假如你的杀毒版本太高就给一些文件栓掉了哈。
-------bwhzg

网友M:
你的系统应该有问题,我也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