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 MOV K0 U2\G807这个指令怎么用呀

楼主(2012-07-16):
请问高手 MOV K0 U2\G807这个指令怎么用呀

网友A:
K0是十进制数0.U2是模块槽位号,G807是程序功能代码,具体请查表,Un号码需要组态设置

网友B:
2楼正解 和TO指令功能一样
西门子PLC、ABB变频器、康沃变频器特价销售;非标自动化改造,工业机器人改造
yigongcn.taobao.com

网友C:
这种指令三菱Q系列的,就是把0传给807这个参数,而且这个参数的插槽位位20,因为0到F代表不同意义,所以只取20中的2代表!
QQ:569456723

网友D:
看手册,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