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数控系统的形成,它原理与PLC是否一样

楼主(2012-07-16):
有关数控系统(主要是加工中心)用的比较多,数控车等,想了解一下,整套系统是怎么形成的,需要哪些电气元件,写程序的一些要求。不明白,请大师指点一下;

网友A:
这种系统一般都是成套买回来的,外部线都是常用的

网友B:
系统,伺服(电机+驱动器),需要I/O板的另外加。程序PLC程序和G码程序。编写PLC程序和常用的大同小异,G码程序操作人员用的.

楼主:
如果是我们自己写,需要具备哪些方面的知识,怎么下手。,一般小型自动化系统:(伺服+放大器+PLC+触摸屏),但数控的一窍不通。请问有详细资料的吗。

网友C:
伺服,运动控制器,上位机(pc,人机界面)

网友D:
大致一样,数控的核心技术是运动控制和多轴联动,插补等。数控机床是为机械加工而设计的。而PLC的适用面更广,适合更多行业使用。

网友E:
就是一套运动闭环控制系统,可以用PLC,也可以用工控机

网友F:
数控系统(CNC)和PLC底层是不同的。PLC采用的是周期挡描方式,而数控系统多是采用多任务方式。至于是G代码、BASIC语言还是C语言,本身并没有不同。

网友B:
分享一个840D配置手册,希望对你有帮助
840D NCU配置手册.pdf

网友G(2012-08-28):
我先分享一下你的那个手册,先学习一下,到时候大家互相交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