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三菱GX Developer編程軟件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2-07-16):
三菱GX Developer.8.86程序编写完为什么不能调试模拟运行
知识更新

网友A:
没有装上GX-s6-c PLC仿真软件 仿真按键是灰色的就是这种情况

楼主:
谢谢楼下的兄弟
知识更新

楼主:
知识更新

网友B:
引用 楼主:
[attachment=88209]
有連接PLC實體嗎?若有,數據線是否連接正確?通訊參數設置是否正確?或是驅動是否正確安裝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