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16):
就是在使用相对位置的PLSR后,无法继续使用PLSY指令,不知道什么原因

监控程序导通了,但Y0就是不ON,没有使用双线圈

网友A:
程序截图上来,看看。以前这两个指令同时用过,可以的,分别对应Y0 Y1
西门子PLC、ABB变频器、康沃变频器特价销售;非标自动化改造,工业机器人改造
yigongcn.taobao.com

网友B:
不能同时在同一点上动作,要错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截图上来,看看。以前这两个指令同时用过,可以的,分别对应Y0 Y1

是分别对应的
看图

网友C:
对于同样的端口,使用PLSR和PLSY各一次,等同于双线圈

网友D:
plsr与plsy只能用一次

网友E:
一般只是上面一条指令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只是上面一条指令可用

如果是fx1n的话,是不是可以多次使用plsv和drvi指令呢

网友F:
fx2n与fx1n是可以互变的~即是2N的PLC可变成1N的PLC

网友E:
引用 楼主:

如果是fx1n的话,是不是可以多次使用plsv和drvi指令呢

不是,每个高速口都是有信号发生器,他不能同时处理多个信号命令。这个高速脉冲的指令,每个高速脉冲输出口只能在某个时段一条有效,说白了,只要不是双线圈现象,可以多处出现,比如在STL的步进指令中,在同一步不出现同一个口多次就可以,还有在子程序中

网友G:
2N里面PLSY与PLSR只能用一次,使用多次,只有前一次使用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