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侠,在写程序是SET了,必须复位,小第是菜鸟。

楼主(2012-07-16):
请问各位大侠,在写程序是SET了,必须复位,小第是菜鸟。

网友A:
加个复位指令啊。。

网友B:
这鸟是够菜的,送你几字 “多看多练多总结”

网友C:
既然你会用“set”置位,那么就不能用“rst”把它复位吗?

网友D:
SET 必须搭RST

网友E:
多动手,多去想,多用模拟软件做实验

网友F:
呵呵除非你是步进指令中的SET

网友G:
用SET置位就用RST复位了.

网友H:
必须用RST

网友I:
这种问题就不要问了。
自己都没思考过 没查过书籍 还来学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