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度挑选机

楼主(2012-07-16):
想用电感式线性传感器。电机带动分度盘旋转,分度盘带动圆柱体工件经过传感器下方的时候感应检测,
需拿一个标准块先校准零位,输入所需长度,并设定+/-公差,不合格的有输出信号
最便宜的方案有吗,只要能达到功能
请各位大虾教教小弟改怎么实现

网友A:
楼主不妨试试我的想法:我以前也做过这样的项目
通过气缸带动三丰的千分表,配置一个数据模块和PLC通讯,每次测量的数据和你要求的比较,不合格的不合格灯亮就可以了

楼主:
我的东西她的表面不是平的,也比较软,碰上去的话可能长度就变了,所以只能用非接触的方式去测量了
机械部分好弄,就是控制检测和比较这块,当工件经过传感器的时候给个触发信号,测量触发时的数据并和设定值比较

网友B:
是不是工件和你校准的工件不一样就有输出是不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不用算长度了.......就用中断计算工件经过传感器所需的时间就行.........

楼主:
是不是单片机来的更简单些,成本更低些

网友C:
用编码器计算物体的长度 跟设定比较

楼主:
朋友有个这个东西,可以设定输入电压的公差,有上下量程设定,可就是连续测量的,想改成信号触发测量的,可是无从下手,有谁对这个比较在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