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线的接法 有疑问

楼主(2012-07-16):
如下图 请问 图中的 SK ,C33 和电阻 的作用
SK;型号为:XE1201 , 0.1UF-120欧 ,请问他的作用是为了保护触点吗?怕因为电机接通或者停止时因为互感电动势 而烧毁触点吗
C33 和电阻串联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A:
这是单相电容启动电机吧?电容和电阻串联的作用是启动。

网友B:
是不是台湾的设备

网友C:
给我发张完整点的电路图,然后我才能准确的告诉你原因。包括主电路哦
寂寞相思树

楼主:
这个就是这个电机的全部电路啊 前面是电源 R1,T1
继电器线圈是由接PLC的Y点

楼主:
sk 是并联在继电器 受控触点的两端啊,不是单项电容启动电机吧

楼主:
查了资料,电阻和电容的作用是抵制浪涌脉冲,保护继电器的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