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PLC连接编程电缆方法

楼主(2012-07-16):
我有一台设备使用Q02 cpu,现CPU自带的RS232端口已连接人机介面.想请都一下各位,在不断开人机介面连接的情况下,如何连接编程电缆?设备还配有有RS232通信模块,型号是QJ71C24N-R2,暂时未连接任何外设,这个模块的端口是否可以连接编程电缆,编程电缆应选择什么型号,或者如如何配线?

网友A:
你可以把触摸屏连接在QJ71C24N-R2的模块上,CPU的232用于编程电缆,这个接线模块上有!
下载积分:+5(xf_chen) 热心助人,祝好人常乐
QQ:5694567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