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求解答位移传感器数据不正确 急急急!

楼主(2012-07-16):
我们公司有一台设备是同时用5个位移传感器测量5个活塞的行程止点,现如今有一问题:其中有1个2号传感器,不是什么原因出现第一次测量数据不准,但是不移动零件继续测量数据就正确了,反复测量数据都正确,其他传感器正常。现面临上级公司评审,望有经验的论坛前辈指点迷津,改从哪里查起。
PS:我们已经更换过传感器,传感器用的是SONY DG810 通过模数转换模块,链接到PLC。 在线等前辈指点 或者加我QQ 30791407

楼主:
有没有人有经验的啊?

网友A:
应该是干扰问题,检查接线

网友B:
我估计可能是距离远了点,你把检测开关调近点吧!
QQ32135553

网友C:
据你描述,我感觉你的2#传感器采样是否存在问题?楼上大家所说的干扰我并不支持。因为当你第二次检查传感器数据时,它又准确了。干扰一般是随机性与非随机性。
还有你观察一下,缸是否在停止时还在微动。如果是那不是传感器问题,而是液压控制存在问题。比如阀的内泄等原因。

楼主:
这气缸是同时带动5个传感器工作的,其他都正常,现在我在主轴的转数上+1 目前无出现报警,估计是导向轨的传动上有点问题。